[USB芯片]
沁恒CH374的U盘驱动问题

楼主(2022-08-04):
使用沁恒CH374S驱动U盘功能时,能对U盘进行创建文件,但是不能往U盘里写进数据,这是为什么(U盘格式是FAT32)?在对U盘写文件的时候,通过仿真可以看到写数据的lib库返回的数值是正确的。如果我更换个U盘就好使,难道是CH374S写U盘的时候会挑U盘?那这种挑U盘现象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是不是U盘格式不对?

网友B:
格式不支持?或者U盘空间太大?

网友C:
是不是你的U盘有点问题啊?我用CH374就不挑U盘呀

网友D:
挑U盘这种,有可能是阻抗没匹配上吧

网友E:
是挑品牌么还是啥,还有格式正确不

网友F:
正常来说不应该挑U盘的,只要能识别上就应该可以

网友G:
是不是程序逻辑有点问题呢,有的U盘初始化是不一样的

网友H:
你要不要换个新的CH374S的库函数啊,也许之前你用的有BUG呢

网友I:
就只能挑了,这个感觉无解

网友J:
可能是对U盘的初始化不一样吧,听你描述好像是这样

网友K:
一般都是不识别,你这还识别了还不能正常使用,是有点意思

网友L:
这个你找找官方吧,主要是用lib的话,不知道程序跑到哪儿出的问题

网友M(2022-09-10):
格式是不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