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用检测设备,如何做保护呢?就是防止别人复制产品的

楼主(2022-08-04):
车用检测设备,如何做保护呢?就是防止别人复制产品的

网友A:
我遇到过盗版的情况,唉,利润影响超级大的

网友B:
简单低价的产品,还真没想到什么招

网友C:
防dao版保护,看盗版压力有多大了,主流是加密芯片方面的,比如LKT4110U加密芯片

网友D:
具体原理是如何实现的,有知道的吗

网友:
放到保险柜里面焊死,贴上封条。

网友E: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卖超低价,没钱挣,这样就算你把图纸提供给别人,人家也不做,只会从你这买

网友F:
现在,除了不断升级真没好办法,因为码农多了,很多盗版,其实是仿制,除非电路板看不到,或者功能无法获得,否则怎么也能复制

网友G:
人外有高人,防不了盗仿,唯有升级创新才是真王道

网友H:
这东西如果你的功能别人看设备就能理解并按思路做一个同样功能的,做保护意思也就那样.
如果是思路人家模仿不出来,那是可以用加密芯片防抄.

网友I:
主要是根据保护的内容和方式不同,有多种方案认证啊参数啊程序啊

网友J:
猜一下,肯定程序保护的方式最好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猜一下,肯定程序保护的方式最好吧?

嗯,程序保护的优点是,加密芯片与程序结合的紧密,也叫作程序移植,例如凌 科芯 安的产品

网友L:
能具体讲讲吗?

网友M:
简单来说吧,认证是我问你答,答对了就ok;参数则是你给我一个加密的数据,我解密后才能用,不会解密的用不了;程序呢 则是分离,两边都有,必须**双方才能实现。

网友N:
这么多种,以前都是软加密呢

楼主:
软加密不行,这几种方案那看起来都不错啊

网友A:
区别还是挺明显的,主要在于**的投入方式等,有些例如认证的还是要保证mcu有一定安全性的

网友C:
对,我们既然用加密,肯定是希望加密芯片安全,方案就安全,依靠主控的方案比如认证,安全性稍微就不那么好了,如果是licence控制还可以,dao版领域就复杂多了

网友D:
好的,我的理解,就是加密芯片类似可以容纳程序,运行程序(不确定)?

网友I:
必须能运行的才是在内部保护的,才是好方案呢

网友K:
一部分在客户端,一部分在硬件IC中,国内这样做的很少,比较成功的当属LKT系列芯片

网友J:
是国产的还是?

网友N:
加密芯片他们的还挺好,方案多,安全性要求高的可以试试

网友L:
好 ,收藏了,将来肯定用得到

网友B:
有没有什么防止抄PCB电路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