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CxTx测评】6、手册上的APB3与APB4总线与代码对不上

楼主(2022-08-04):
如题,查看CW32F030的用户手册(Rev1.9)可以发现,分为APB总线分为4个APB1、APB2、APB3、APB4
可以看出基本定时器BTIM,挂在APB4上面。

问题来了,库函数里面BTIM又是写的APB2?

当然,实际代码操作可以正常使用BTIM;
  1. RCC_APBPeriphClk_Enable2(RCC_APB2_PERIPH_BTIM,ENABLE);

另外在库函数中没有看到APB3或者APB4相关的字眼。

所以,到底是库函数有问题还是手册描述有问题?

网友A:
Hi,库函数、手册描述都ok,没有问题的!
APB 外设时钟使能控制寄存器 SYSCTRL_APBEN1 和 SYSCTRL_APBEN2 的对应位为 1,打开对应外设的配置时钟和工作时钟。这两个APB 外设时钟控制寄存器就能满足所有外设的时钟使能需求,此处参数中的RCC_APB2_xxx,请理解为外设时钟使能控制寄存器 SYSCTRL_APBEN2,而不是指总线APB2。

网友B:
注释没有写对吧

网友C:
一楼详解,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库函数、手册描述都ok,没有问题的!
APB 外设时钟使能控制寄存器 SYSCTRL_APBEN1 和 SYSCTRL_APBEN2  ...

是可以使用,但是手册里面的APB3和APB4,在库函数里面没有体现,给人的感觉是根本就没有APB3和APB4,只有APB1和APB2。

网友D:
我们库函数只跟具体的外设关联,没有体现具体的APBX。我们库函数的RCC_APB1和RCC_APB2表示所有APB总线(APB1/2/3/4)外设的第1个和第2个控制寄存器(一共有2个寄存器,用1和2来区分),并不是对应APB1总线外设控制寄存器和APB2总线外设控制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库函数只跟具体的外设关联,没有体现具体的APBX。我们库函数的RCC_APB1和RCC_APB2表示所有APB总线(APB ...

容易给人误解

网友E(2022-09-05):
这个宏定义的有问题吗

网友F:
宏定义没问题吧

网友G:
对代码的设计有影响吗

网友F:
有问题吗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