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新手请教下开关电源纹波问题

楼主(2022-08-04):
各位大佬好,我以前是做嵌入式软件的,对硬件不太了解。最近在学习硬件的东西,自己搞了一个 TPS5430 的板子来验证自己的 layout 。

第一版硬件我布线的时候 5430 的电源反馈采样点选错了,电源纹波在 80mV 左右。所以我又重做了一版。

第二板的硬件我把第一版的电源反馈采样改成了再滤波电容后进行采样,并且走线打孔到底板之后再回到采样电阻。但是我用示波器看电源纹波还是有 60mV。

我看手册里的 TPS5430 的推荐电路纹波能在 30mV,我不知道还能怎么进一步优化了。不晓得有没有大佬能够指教一下。

网友A(点评):
输出侧如果加入高频滤波电容可以吗?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 我试试看 有大佬建议我看看电容倍增器 应该都是说的在输出端滤波 我往这个方向优化试一试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有结论还请分享一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好的 好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前几天比较忙,把之前改动的板子焊出来测试了下,效果比之前要好蛮多的,我放在8楼的回复里了。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已经看到,谢谢坛友反馈。

网友B:
输出端只有这个电解电容不够,ESR太高了,并联一个陶瓷电容会有效减小纹波

网友C:
你的C1值太大了,改为10nF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端只有这个电解电容不够,ESR太高了,并联一个陶瓷电容会有效减小纹波

输出我增加了一个MLCC和一个钽电容,等新板子回来我我再测试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C1值太大了,改为10nF试试。

好的 等新改的板子到了我一起试一试

网友:
用LC滤波吧

楼主:
之前做的模块电源纹波不理想,各种找资料,请教各位大佬后,在论坛无意中找到了一篇帖子,遇到的问题跟我类似。

里面的各位大佬针对电路说得很详细了,还有layout的建议都蛮实用。要是遇到和我同样问题的,我觉得可以好好看一看。

这是帖子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2876534-1-1.html

下面说一说我新版PCB做的一些改动吧:

1. 针对输入,增加了一个输入滤波电容;
2. 针对输出,增加了一个钽电容和MLCC用来滤波;
3. 把固定输出修改成了可调输出。

下面是修改过后的PCB:

反馈回路我参考了TI官方设计软件的布局结构,直接从输出的端子从底层直接回到采样电阻了,同时经量保证反馈线路被地层包围。

焊接完成后的样子:

输入电容我用的0.1uF的贴片电容,因为没有0805封装的了,我用的0603的代替;
输出的0.1uF也是一样,用0603的代替了,输出钽电容的参数是 10uF/16V ;

5V输出电源纹波(空载):

5V直流输出时,输出纹波大概在15mV左右。

9V输出电源纹波(空载):

9V直流输出时,输出纹波大概在20mV左右。

网友B(点评):
空载纹波意义不大,建议接上负载可以再测一下。

网友B(点评):
布局的时候MLCC电容靠近芯片端放置,线路上的寄生参数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