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l196 IAP升级不能跳转到APP程序

楼主(2022-08-04):
APP程序单独使用没问题,配合BOOT在跳转到APP时不能启动,如果使用demo的例子,其APP程序大小只有几k可以正常启动起来。设置的地址都没有问题,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没猜错应该是跳转的偏移地址没有设置

网友B:
IAP有问题?

网友C:
IAP中的地址是不是不对啊

网友D:
那不就是跳转地址么

网友E:
还要设置跳转的偏移地址?在哪里设置?

网友F(2022-09-03):
需要指定跳转地址吗

网友G:
地址需要人工指定吗

网友H:
如何设置这个地址呢

网友I:
跟程序的大小有关系吗

网友J:
看一下楼主指定的地址

网友K:
如何确定设置的地址没有问题的呢

网友L:
地址对么?怎么个跳转不过去

网友M:
地址没设置对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E:
还要设置跳转的偏移地址?在哪里设置?

如果是Keil,那就在魔术棒里面设置。

网友N:
两个程序都能单独运行,就是APP程序没设置跳转地址。要不然APP程序正常是运行不了的。看看DEMO工程魔术棒和你工程魔术棒里面的内容是否一致~

网友O:
看一下指定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