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如何配置时钟为LSE

楼主(2022-08-04):
请问在bel的例程中,如何把低速时钟配置成LSE(寄外接32768),因为我需要做LPUART的唤醒

网友A:
时钟源选择外部LSE

网友B:
可以看一下RCC的配置例程,里边应该有时钟配置的各种操作

网友C:
米有例程么?

网友D:
你好,开发套件中有LPUART例程,另外用户手册第四章RCC时钟配置,请参考具体配置说明和代码。

LPUART配置为内部lsi,串口打印为乱码,配置为内部hsi,就没问题,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2022-09-12):
我晕,这个需要自己软件配置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晕,这个需要自己软件配置啊。

在app_ble_init函数中添加一句配置:app_handler.lsc_cfg = BLE_LSC_LSE_32768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