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电压互感器电路仿真报错,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2022-08-04):
multisim 电压互感器电路仿真报错,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multisim本就很容易出现 time step too small然后不运行。
不过你这电路怎么是正反馈?运放不需要电源?

@王栋春 :这得看该运放的器件手册,一般运放输入引脚电压不超过其供电引脚电压。如果有某个运放能以+-308V供电,那就可以直接输入AC220V;但估计很难找这样的高压运放,所以一般对于大电压信号要用电阻分压(衰减)后再进运放。为啥想要直接输入AC220V呢?有这必要吗?
运放可以直接输入AC220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ltisim本就很容易出现 time step too small然后不运行。
不过你这电路怎么是正反馈?运放不需要电源? ...

这个仿真软件,运放电源与地是不用放置,放置才会报错

网友B:
哥哥,报的什么错你不交代一下?别让大伙猜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仿真软件,运放电源与地是不用放置,放置才会报错

确实奇怪,我没用过个OPAMP_5T_VIRTUAL运放,试了一下也会报错,但换成OPAMP_3T_VIRTUAL就可以。
建议换运放为OPAMP_3T_VIRTUAL或LM358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奇怪,我没用过个OPAMP_5T_VIRTUAL运放,试了一下也会报错,但换成OPAMP_3T_VIRTUAL就可以。
建议换 ...

我那个电路仿真不了,怎回事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那个电路仿真不了,怎回事呀

建议运放换个型号

网友C:
别说仿真软件不运行,你把你这电路做成实物,它也不运行。因为它就是个错误电路。

网友D:
图纸画错了吧?

正反馈电路?运放没接正负电源。信号源V3没接参考地。

楼主(2022-09-04):
怎么仿真不了,怎么回事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仿真不了,怎么回事呀

初级信号源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初级信号源接地。

初级接地也是报警,不对,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初级接地也是报警,不对,谢谢

ltspice可以的

你的仿真软件,我电脑上没有,就帮不上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