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机启动后,4.3v电池组电压被拉低怎么办?

楼主(2022-08-04):
我是通过pwm调制电机的三档速度的,电机速度越快,电池电压被拉的越低。现在我用ADC测量电池的电压,应该怎么避开电机的影响?本来想软件补偿的,但三档速度被拉低的电压也不一样。大佬给孩子支个招呗!!!

@tyw :啊这
电池的容量可能足够了,建议选择放电倍率更大的电池
明显是供电不足嘛
tyw
换动力锂电池上策,加升压型稳压中策,睁一眼闭一眼下策,哈哈
是不是电源容量有限,在电机功率变大时将电压拉低。

网友A:
是不是电源容量有限,在电机功率变大时将电压拉低。

网友B:
如果是锂电池 那是正常的 满电4.3V 带上负载是会跌落的 这个是正常现象
说说你的供电电路,电机功率多大

这是电机功率过大的原因吗?
电路是一个用pwm控制的boost升压电路,三档即最高档时将电机电压升到7v左右,这个时候用万用表测量电流在270mA左右,电池电压被拉低了0.3v左右

网友C:
锂电池输出电流越大电压下降越大,这是正常的,尤其电机启动时的电路更大,影响到哪里了?系统稳定还是仅仅是电池电压采集显示

网友D:
我也遇到了

四轴飞行器一般用20C或更大放电倍率的电池,你也可以选大倍率的电池

网友E:
电池有内阻的,或者是电池功率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源容量有限,在电机功率变大时将电压拉低。

电池是800mAh的锂电池组,容量应该足够的吧

800mAH代表这个电池的总能量,不代表瞬时放电能力!一定要搞清楚概念!充放电能力用nC表示,n越大,充放电能力就越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池是800mAh的锂电池组,容量应该足够的吧

这是2个概念

锂电池分很多种的。通常锂电池最大放电电流是1C,高倍率锂电池放电电流是4C,动力电池是10~20C。这里的C是指电池容量,也就是说普通锂电池1000mAh的最大放电电流是1000mA。动力电池1000mAh的最大放电电充可以达到10~20A。比如我们手机用的是普通锂电池,像一些玩具航模,电动车,电钻等,用的是动力锂电池,动力锂电池也叫铁锂电池。动力电池的电压比普通锂电池的电压要低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是800mAh的锂电池组,容量应该足够的吧

他指的放电功率容量,不是你说的电量。电量决定续航,功率容量决定电压跌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2个概念

锂电池分很多种的。通常锂电池最大放电电流是1C,高倍率锂电池放电电流是4C,动力电池是10~2 ...

上面说错了,用的是4节inr18650 2000mAh的三元锂离子电池,容量应该是8000mAh左右,不知道属不属于你说的那种动力电池呢?

tyw
容量与放电电流是两回事,8000mAh只是说明若以8A电流放电,可撑1小时,但是18650是否允许8A放电?一般不可能.动力电池得另外买,淘宝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