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延迟FLASH的读写寿命

楼主(2022-08-04):
做一个东西,读写次数较多且使用时间较长。

需要考虑到FLASH的使用寿命,且要考虑断电后如何找到断电前写到的位置

有大佬知道怎么做的吗?

网友A:
AN4061  应用笔记   STM32F0xx 微控制器中的
EEPROM 仿真

网友B:
尽量少擦,轮番写到各个扇区.如果是频繁写某个几个字节可以考虑写到备份寄存器

网友C:
断电恢复也是用备份寄存器,在备份寄存器里保留一个指针.

网友D:
寿命是固定的无法延长

网友E:
只能采用优化算法,使之循环读写不同的扇区

网友F:
ST官网上有一个**,专门说用FLASH做E2PROM的,就是循环使用

网友G:
是的,参考楼上的说法,每个扇区循环读写,增加寿命。st官方是有文档和代码的。

网友H:
可以用空间换取,每次存不同的地方

楼主:
磨损均衡,少擦,实在没有空间了再擦除。

楼主:
这个我有想过,不过我存的数据比较多,所以没有办法

楼主:
就是想知道这个优化算法是怎样的

网友I:
起始可以做一个断电检测,每次断电才写入FLASH。

网友J:
设备一般断电次数应该不多。特殊设备除外。

网友H:
这个备份寄存器必须要加电池吧,貌似没有电池也保存不了。

楼主:
这是正是我要的,谢谢

网友E:
是的,又快又大又不需要电...恐怕没有,你多大的数据量啊

网友K:
采用优化算法,使之循环读写不同的扇区

网友I:
这个还真没关心过

网友K:
有专门文档进行说明

楼主:
无需考虑使用寿命吧  次数那么多

网友L:
那读写钱应该好好考虑好啊

网友M:
楼主找到好的办法了吗

网友N:
看你数据量大不大,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规划6K空间做FLASH,把每页规划为50块,这样每块有20字节的空间,数据放在第2到6页,第一页保存页号及块号,每页写满了再写下一页,并擦除上一页,直到写完了第6页再回到第1页,并把第1页也擦除,就这样循环,这样可做到写300次数据才擦除一次。上电读取数据时先在第一在页读取出当前页号及块号,可以倒着地址读取,读取到的数据是0XFF就不是有效数据,大概这样吧,细节方面你自己考虑吧

网友N:
另外我也是掉电保存数据的,但千万不要在掉电时擦除数据,擦除很废时间的,而且电压低了不一定能擦除成功,也尽量不要掉电保存数据,不是很可靠。

网友O:
flash都要做读写管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