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硬件复位

楼主(2022-08-04):
单片机软硬件复位的条件都有啥

网友A:
电压不稳,或者有复位信号

网友B:
软件,WDT,还有程序跑飞了以后也可能出现复位。

网友C:
外界的一些干扰也可能导致单片机复位。

网友D:
干扰会使程序跑飞或死机,喂狗就会因而停止,WDT超时后会发出复位信号,但干扰本身通常不会使MCU发生复位。

网友B:
有的设计中还存在受控硬件复位,这是其它处理器发出的,可见于多处理器系统中。

网友E:
外界干扰大多数情况通过REST脚和电源脚产生的复位

网友F:
rest脚造成复位容易理解。电源脚造成复位是因为低压检测电路动作。
其他IO一般不会造成复位

楼主:
哦,讲究很多啊

网友G:
上电复位,外部复位,软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