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缓存器发送的内容不正确

楼主(2022-08-04):
PIC24, pic, pi, ic, ar, 4G
PIC24FJ1024GA610 的 UART2 的发送缓存器发送的内容不正确

网友A:
你这提供的信息是不是太少了点

楼主:
如这句,对缓冲器写入0x01
U2TXREG=0x01;
,结果接收到的却是0x7F

网友B:
你发送的波特率跟你接收的波特率不匹配......

楼主:
你检查一下波特率吧..

网友C:
或者你发送0x55, 然后用示波器量一下高低电平之间的宽度,来检测一下是不是波特率没设置对...很简单的...

网友D:
看看波形是什么数据,这个问题很大概率是波特率不对

网友E:
0x01变成0x7F,这是高低电平和前后顺序搞反了吧

网友F:
检查波特率和发送0x55或者0xAA都是很好的办法.

网友G:
或者通过发送0x55来检查波特率..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这句,对缓冲器写入0x01
U2TXREG=0x01;
,结果接收到的却是0x7F

你应该说接收和发送的内容不一致。至于发送的内容正不正确,你可以通过调试查看TXREG里的内容,以及用示波器测量TX脚上发出来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