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变量KEIL就会报错

楼主(2022-08-04):
有一程序本来所用的RAM是在128字节以下的,后来增加了一些变量,超过了128字节,KEIL就会报错

楼主:
然后我就想当然地把memory model由small改为large了,谁知下载程序后一通电,原来我的四位数码管是一通电就亮的,用了large编译时要等上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数码管才会亮起来

网友A:
用Large 模式是会将变量定义到XRAM区去的

网友B:
你芯片没有XRAM的话,就会出错啦!

网友C:
16M的主频, 就是0.25us一条指令, 30+条指令, 9us的延迟,正常的嘛..

网友D:
用small模式, 然后在些变量定义前面 加 idata,  将这些变量定义到 0x80 以后地址上去

网友E:
原来是这样,谢谢了。不过我还是有点不懂,以前我用STC12C5608AD之类的芯片,同样的操作,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
STC12C5608 好像是有512Byte的XRAM的, MA803是有256Byte的XRAM

网友G:
可能你用large模式的时候溢出了吧

楼主:
这个工程是别人建的,我只是在他的基础上改动,建工程时他选的器件型号是AT89C51,而不是MA803

网友G:
怀疑你得是不是这里器件没选对引起的呢?

网友H:
器件型号选择关系不大

网友G:
是的,不大

楼主:
明白点了

网友H:
在keil内面设置一下模式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G:
我是说应该啊

网友I:
你把变量放到code区域试下吧

网友D:
你记错了吧?data和idata的地址是小于0x80的,pdata的地址才是在0x80和0xff之间的间接寻址区域(直接寻址区域是Cpu的寄存器区)。xdata就是外部ram。

网友G:
是不是堆栈设置小了

网友J:
肯定会这样啊

网友K(2022-09-04):
增加的什么种类的变量啊

网友L:
报错信息是什么呢

网友M:
128k真不至于溢出啊

网友N:
默认的堆栈大小就差不多

网友O:
大概增加了多少啊

网友P:
把堆栈设置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