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单片机的IO口的内部上拉电阻一般为多大??

楼主(2022-08-04):
一般单片机的IO口的内部上拉电阻一般为多大??

楼主:
为什么要设置这个阻值的上拉电阻?

网友A:
一般我自己做电路都会用10K的上拉电阻

网友B:
不同的单片机,内部结构不一样,内部上拉电阻的大小也不一样

网友C:
一般都是用10K的较多的。。

网友D:
单片机IO口内部的上下拉电阻的也可以用的。

网友E:
MCU内部都是弱上下拉,可以查下数据手册。

网友F:
内部弱上拉,一般几十K

网友B:
一般是K级的吧
4.7后者10

网友G:
至于内部,手册里大部分会提到

网友H:
单片机内部都是弱上拉

网友I(2022-09-04):
10k一般就够用了吧

网友J:
4.7或者是10都是可以的

网友K:
一般来说都是根据电流进行计算

网友L:
几十K可是有点大

网友M:
按照数据手册推荐的接吧

网友N:
用内部的够用吗

网友O(2022-12-01):
4.7K为最佳,上拉若太大,没有驱动能力

网友P:
加的话就加4.7k/5.1k/10k吧,不能太小,防止灌电流过大。

网友Q:
1-10k左右,如果电压匹配的话,照你这种接法可以不要上拉电阻

网友R:
这个看芯片硬件手册吧

网友:
逻辑结构上拉电阻,其实并不是电阻,内部是一个MOS管,所以,是不能用电阻值来表示的。

网友S:
内部上拉下拉电阻阻值典型值40K欧。

网友T:
内部IO 口的上拉电阻,一般都是在几十 K 欧

网友U:
内部的上拉电阻不知道是多大的

网友V:
推荐使用10K,使用范围5K-100K,一个口不超过2路输出最小值不小于620欧姆。

网友W:
上拉电阻通常都是1K--4.7K之间取,很少有去计算的。

网友X:
通常上拉电阻1k-100k都有取值。

网友Y:
单片机内部是有内阻的,电阻过小,会导致通过IO口的电流过大烧坏单片机

网友Z:
内部上拉电阻一般手册上都有,建议你做设计时在外部也加上上下拉电阻,保护IO口安全

网友AA:
4.7-10k都可以的

网友AB:
看你单片机的灌电流是多大,接的上拉电阻应该使引脚的灌电流小于单片机的允许灌电流。

网友AC:
通过简单测量得到上拉或下拉电阻有约12k的阻值。

网友P:
如果要求强上拉电阻越小电流就越大,电阻越大电路就越小,公式是用欧姆定律来计算的。

网友AD:
4.7K/5.1K/10K吧,不能太小,防止灌电流过大。

网友AE:
如果只是拉高电平,一般10K,如果是为了驱动NPN三极管最好用1K左右的,如果是驱动共阴数码管,可以用510的,不宜再小了。

网友AF:
普通I/O口时必须外接弱上拉电阻,单片机键盘都不一定要用上拉电阻

网友AG:
如果只是拉高电平,一般10K

网友AH:
一般我用10k上拉

网友AI:
不同的单片机内部电阻不同

网友AJ(2023-01-05):
1-10k左右

网友AK:
上拉电阻常见的一般是在1K-10K之间

网友AL:
单片机IO内部的上拉电阻一般都是弱上拉

网友AM:
过简单测量得到上拉或下拉电阻有约12k的阻值。

网友AN:
内部下拉电阻一般是4.7K--10K。

网友AO:
4.7K为最佳,上拉若太大,没有驱动能力,上拉若太小,输出阻抗太大。

网友AP:
一般的情况下只要大于1K的上拉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O:
一般几十K的。

网友AQ:
用10K的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