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8-04):
232的modbus协议,收到命令,根据命令发送AD采集数据或者错误代码,在DEBUG模式下全速运行,没有错误,下载到板子上发送数据不完整。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第一条指令,单片机不相应。发送第二条指令后单片机返回要发送的数据前几个字节,接到第三条指令后,不管指令对错都接着上一条没发的数据继续发送。

网友A:
起始位是不是设置的不对

楼主: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B:
明显的是数据队列的管理问题哪

网友A:
缓存那边接收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每次都是这样吗

网友D:
延时太少了?

网友E:
自己制定一下协议比较可靠

网友F:
能上代码看看吗

网友G: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H(2023-03-01):
数据量太大,缓冲区需要重新设计

网友I(2024-05-06):
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

网友J:
然而它的作用又可以分为阻抗匹配和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两点

网友K:
变压器副边不对负载供电

网友L:
其定义为温度每升高1℃时电阻值发生变化的百分数

网友M:
最常见的是用它们来创建PCB独立模块,比如Wi-Fi、蓝牙或者核心板模块,

网友N:
让电子产品电路免受瞬态雷击浪涌与ESD静电的损害。

网友O:
固有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P:
在完成测试后,需要分析测试结果并进行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