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数组前面加了const 表达式无法编译

楼主(2022-08-04):
为什么数组前面加了const 表达式无法编译

网友A:
const定义的变量是不能修改的,保存在程序存储器中。

网友B:
你这个好像不是const的问题哦...

网友C:
定义为const类型的, 编译器会把这些放到flash中去.

网友A:
是空间不够了。你优化下。

网友D:
而不加const的变量, 通常是放到RAM里面的, 这2者有本质的区别的.

网友E:
你看看不加const 你flash还剩多少空间

网友F:
除非里边都是常量吧

网友G:
常量里边不能存放变量吧

网友H:
数据类型冲突了

网友A:
看来一定要注意数据类型的区别啊

网友H:
不是空间不够的问题

网友I:
你又重新修改了值

网友J:
加上const是一个常量数组,只能读不能写,如果你实际使用中需要矫正这个数组中的成员数据,需要两个条件
1:这个数组直接指定存放的flash地址,注意flash擦除是一个页全部擦除的,可以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写
2:因flash的特殊擦除方式,存储的时候你必须缓存整个页的有用数据,然后修改要需要修改的成员,再写回去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const数据程序使用中只能读不能写,const数据程序使用中只能读不能写,const数据程序使用中只能读不能写

网友K(2023-02-02):
const常量不能被修改,为什么编译还能通过?

网友L:
const数据成员不能作为数组维数

网友M:
可以改的.不过你要在定义它的地方改

网友N:
加上了const修饰符,这代表定义的语句是const状态,是常量表达式。

网友O:
有谁可以详细的讲讲 const 作用和用法

网友P:
const修饰指向的对象,A可变,A指向的对象不可变

网友Q:
常类型的变量或对象的值是不能被更新的。

网友R:
如果加了const,这条语句将产生编译错误: 表达式必须是可修改的左值。

网友S:
由于const对象在调用成员函数的时候,会将this指针强行转换为const this,所以它将无法找到相应的const show()函数

网友T:
const定义的常量,在编译时进行严格的类型检验,可以避免出错。

网友P:
const有什么用?

网友U:
在嵌入式的纯C里面,const有两层意思:1. 告诉编译器这个变量是只读的,如果发现代码里面有直接修改该变量的语句,则编译时报错。这一点与操作系统下的C语言是一样的。2. 与该变量的储存区域有关。

网友Q:
对于变量,这意味着变量必须是编译时的。所以需要用常量表达式初始化。

网友V:
const_int没有定义的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