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超前电阻90度,怎么仿真不对呢?

楼主:
电容超前电阻90度,怎么仿真不对呢?

网友A(点评):
是电容的电流超前电压,也不是超前电阻

网友B(2022-08-05):
别闹,先搞清楚是所谓超前是啥意思,是什么情况下谁超前谁

网友C:
仿真的是红色超前蓝色90°,红色可理解是电容电流

网友D:
大姐,你那个示波器正负极接反了,你自己没发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