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labII不能加载代码

楼主(2022-08-04):
s-labII不能加载代码

楼主:
之前很好用,升级了isp后,不知怎么不能用了

楼主:
插入后,有一个usb磁盘的图标,点击下载会出现 “下载烧写参数到flash存储器 通讯错误”,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现在用的电脑是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B:
线没有连接好???

楼主:
搞定了,呵呵,犯了低级错误…

网友C:
版本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