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PIC12F1501中的比较器在初始化完成之前是否就已经开始工作

楼主(2022-08-04):
MCU:PIC12F1501,使用PIN6作为比较器的输入,门限值是1.024v,用于保护检测;初始化最后delay10ms,从MCU供电5v(5v电压建立时间是500us)开始到初始化结束PIN6的电压没有超过1.024v,但在此期间还是会触发比较器动作,进入保护,保护周期结束后才能正常工作。请问PIC的比较是否在初始化完成之前就已经工作了?

楼主:
供电电压5V建立的过程中由于门限值并没有达到1.024v,所以触发了比较器动作??

网友A:
没有初始化成比较器, 比较器肯定不会工作的.

网友B:
所有IO口 一上电, 能复用成模拟口的,就是模拟口

网友C:
只有数字口功能, 就是数字输入状态

网友D:
你可以理一下上电的时许, 及各个电平的时许先...

网友E:
比较器上电默认都是关闭的,用户不使能不会工作。
一般外设初始化函数是把外设的其他功能都配置好,最后再把这个外设使能。不要初始化一上来就把外设使能,然后再设置其他选项。

网友F:
没有初始化 怎么会开始工作呢

网友G:
没有初始化的话 难道不是按照默认的设置工作吗

网友H:
为什么要设置成模拟口呢

网友I:
默认的就是没有开启比较功能

网友J:
所以说必须要初始化之后才开始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