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为什么我的代码总是跑到这个地方,跳不出来?

楼主:
跑到这里之后,就跳不出来了。总是复位。

网友A(2022-08-08):
硬件错误,一般是内存溢出,或者其他错误。

网友B:
硬件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C:
看不到错误标志位啊

网友D:
可以确定是运行到哪里之后跳到这个循环里吗

网友E:
是不是供电电源功率不够导致的

网友F:
监测一下电压会不会突然下降

网友G:
各种原因 还有可能是时钟晶振的问题

网友H:
各个初始化代码都过不去吗

网友I(2022-09-07):
这个还是逐一排查把

网友J(2022-11-05):
供电电源功率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