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求大侠帮忙,芯片选型

楼主(2022-08-05):
ChipON MCU
我的需求:

      可以做USB 主机,带U盘;
      需要两个串口,
      7个按键;
      1个AD(12位即可)
      别的没有了。如果能够有CAN更好。

网友A:
大部分都是USB device模式

网友B:
能做USB主机的很少

网友C:
这种芯片有点难找到哦

网友D(2022-09-06):
usb主机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E:
chipon应该有这种芯片的

网友F:
什么样的芯片可以做主机呢

网友G:
是因为主机对硬件的要求比较高是吗

网友H:
其他要求都好说 就是usb主机这个不好选

网友I:
估计这种片子便宜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