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运放] 终于狠心做了一台自己的功放,经验分享

楼主(2022-08-05):
#申请原创# @21ic小管家 @21小跑堂

我是非常喜欢音乐的,所以一直想要一台自己做的功放,后来发现想要做一台好的功放,需要一个散热性能好的机箱,发现机箱很贵。
最近终于狠心买了一台,就当股票亏了两百块嘛。
收到外壳后,组装起来,是下图这样的。

由于最近几次试验的板子不是按照这个机箱的内部尺寸做的,所以找到了第一个版本的1875单路模块,按照原厂推荐线路绘制,安装完毕,连接变压器、电源滤波板,测试效果非常OK。

注意事项:之前不知道啥情况发热很严重,后来才注意到,散热片与芯片的金属散热背板一定要做好绝缘隔离,所以我又买了散热硅脂和绝缘片。

矽胶绝缘片

云母绝缘片

绝缘粒子
切记如上所示绝缘配件一定要有,虽然很便宜,但是没了真不行,真的会影响很大。这些绝缘片与芯片、散热片之间均涂抹导热硅脂,以达到绝佳的散热效果。
另外机箱上使用的接线柱、莲花座、开关、调音旋钮,推荐直接从机箱厂家这里购买,毕竟很配套,不然你要自己买来的,大小不合适就不好了,或者买之前查验和测量清楚也行。
另外不推荐使用低音增强电路,那样就失真了,听音乐就听高保真的即可。
现在滤波电路和变压器都是二手货堆起来的,打的新的滤波电路板还在路上,元件已经准备好,等板子来了,测试新的滤波电路效果。也更加方便接线。
强烈推荐模块化的设计,功放板做成单声道,这样方便组合,可以很容易做2.0,2.1,5.1,板子也可以重复利用,下一步,准备按照机箱上散热器上的螺丝安装位置,做一个长条状的功放单声道模块。
在电源滤波器的设计上,建议多提供几路输出,方便同时给多个功放模块供电,不然接线很麻烦。
以上经验仅供参考。全新的滤波器原理图如下所示
经过比对测试,TI原装的1875T,音质最为爆满清澈,国产仿制品略微逊色一丢丢。收获001:
------------------------------------------------------------------------------------------------------------------------------------------------------------------------
     在制作过程中,最难的不是原理图,而是元件的选型,你是想让电路更漂亮,更好用,还是更廉价?这都是难以取舍的。
比如选用的CBB电容,参数的意义是什么?CBB22电容k和j有什么区别?经查资料区别如下:

K和J其实指的是电容的误差,电容在生产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不可能说生产什么样的容量,容值就100%精准,不管是什么样的电容,目前的技术水平都无法达到这样的要求,一般生产出来的电容容值都会出现偏高或偏低的情况,只要在正常的误差范围,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对于CBB22电容来讲,常见的误差有K档和J档。
电容的误差一般用字母来表示:F(±1%)、 G(±2%)、J (±5%)、K(±10%)、 L(±15%)、 M(±20%)
对于CBB22电容来讲,科雅电子一般做的都是J档(±5%)为主,有少部分电容属于K档(±10%)。
高精度的CBB22电容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一般CBB22生产完成以后,都会有一个自动检测机,这个机器会自动检测电容的容值,然后可以自动归类,把容值偏差小的放在一起,就变成了高精度的CBB22电容。当然,如果想购买的电容精度越高,所需要花费的钱也就越多。
对于大多数场合,J档(±5%)误差的CBB22电容,就已经足够使用了,过高精度必要性不大。
------------------------------------------------------------------------------------------------------------------------------------------------------------------------
然后是耦合电容的选择,在音频输入阶段,需要使用到耦合电容,如下图所示,音响里常用的电容分类如下,这也是正确的选择方式。

根据资料:CBB电容器一般应用在高频脉冲场合、交流场合、高稳定的定时场合、温度补偿电路、开关电源系统和彩电行业、仪器仪表、电视机及家用电器、电子整流器、各类接触器触点的高压电势吸收线路以及照明LED电路、滤波、旁路、耦合等电路,所以CBB电容的作用更广泛。
所以这里选择CBB电容,另外发现同样是CBB,有的好看有的丑,好看,精度高的通常有很贵,还好漂亮的高精度耦合电容使用并不多,咬咬牙还是可以买几个使用的。另外限制选型的就是PCB的设计尺寸,不能放上去元件就看着突兀,或者看着贼拉丑,这里我准备选择225 63V 2.2UF MKS2 威玛2.2UF 音频功放电容升级我的电路,新的PCB正在设计中。
后续根据获得的收获继续更新。这是采用WIMA的漂亮小封装CBB画的新板子,上图实物中的音频耦合电容用的是贴片电容。新版的PCB效果图如下所示:
有人说没有前级的功放显得太单调,音质再好也显得简陋,不好卖个好价钱。
于是我查了一下主流的前级该怎么做比较合适,然后找到了一款英国老牌音响“音乐传真”A1的前级电路图,请欣赏国外大神手绘的“音乐传真A1”前级放大原理图

中间的部分就是的,上下的部分是供电原理图。我准备参考这个练练手。大家有什么想法没?-----------------------------------------------------------------
上面的部分图没有更新,所以有些人认为被骗了,其实没有。
接下来给大家看最新版的实物图
前级实物图

功放实物图,其实不要前级一样音质很美。

使用了最新的滤波器
运放电路也是用了最新版的

现在音质非常的奈斯,信噪比无可挑剔。

@21小跑堂 :好的,后续更新,继续完善中。
很好看的机箱,加上合理的内部电路设计,才能成就清澈音质。文章篇幅较短,文档排版较为散乱,后续文章改进可提升奖励额度。

网友A:
外壳蛮好看的

楼主:
外壳花了将近200块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蛮好看的

是的,挺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 楼主 是 浪费了 这个 外壳  哦 ,

LM1875 那是 15年前 的 历史 了 ! 外壳给糟 ...

音质是非常的好,不存在糟蹋一说啊,你意思是要填满嘛。我正在画新的板子,准备新的PCB做漂亮点,用贵的料,正在网上选元件。

网友A:
有没有听一下串音。

就是左声道接信号,输出接电阻假负载。右声道输入短路接地。听右声道喇叭声音。

然后对调左右声道,再次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听一下串音。

就是左声道接信号,输出接电阻假负载。右声道输入短路接地。听右声道喇叭声音。

不可能有串音的,是分离式设计的。两个独立的电路板,独自播放自己的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 抱歉 , 我只是 半开玩笑 ,随便 说说 。

真要 发烧 , 变压器 换 环牛 ,整流桥 也考 ...

有环牛,试了音质效果一样,听不出来来区别,为了好安装,就没用环牛。
嗯,你这个睡着安装方式非常好,后面我会考虑一下怎么弄。让电路板躺着。目前这个不行了,图中看到的是三十多岁的老电容,就这样了,新做的滤波板有两块,已经焊接好了,等下一代功放条焊接好了再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可能有串音的,是分离式设计的。两个独立的电路板,独自播放自己的声道。 ...

你比较极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比较极端。

本来是在一个电路板上的,有个大佬给我这么建议的,说方便自由组合搭配,还可以重复利用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是在一个电路板上的,有个大佬给我这么建议的,说方便自由组合搭配,还可以重复利用模块。 ...

那么为啥不用两机箱做两套单声道?
至少,电源得做两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为啥不用两机箱做两套单声道?
至少,电源得做两套

你这个问题问的好,我新版本的滤波器就是可以并联的设计接口,就可以一个变压器输出两路到滤波板,分别驱动两个声道。

网友C:
厉害,佩服有动手能力的人

网友D: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非常耐撕

网友E:
装在机箱里边的3块pcb也不是下边3d图啊?电源部分原理图里边是有3端稳压器?下边的3d图里却没有呢?

3D图不是没有,是三端稳压在背面贴片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在机箱里边的3块pcb也不是下边3d图啊?电源部分原理图里边是有3端稳压器?下边的3d图里却没有呢? ...

马上给你更新最新的图。这个贴发到最终现在,换了好几次了。

网友F:
这个功率有多大,一直也想自己来制作一个功放。

网友E:
1、电源变压器功率多大?看图中其他元件尺寸,估算铁芯差不多是EI48,总输出功率不过20几W,输出除了2个绕组 绿-黄-绿 是双电压,还有一组 红-红 输出,功率够用?
2、三端稳压器贴片安装,用的什么封装?咋固定的散热如何处理的看不出。如果是用LM7815+LM7915 给LM1875供电,功率够么?
3、RCA插座一般用于音视频小信号输入/输出,用于功放的喇叭输出插座,还是第一次见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电源变压器功率多大?看图中其他元件尺寸,估算铁芯差不多是EI48,总输出功率不过20几W,输出除了2个绕 ...

50W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电源变压器功率多大?看图中其他元件尺寸,估算铁芯差不多是EI48,总输出功率不过20几W,输出除了2个绕 ...

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效果非常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50W的变压器

EI57铁芯变压器,双12V/1.3A。

楼主:
引用 网友E:
EI57铁芯变压器,双12V/1.3A。

我觉得你这个也可以做,妥妥的,功率大小无所谓,小了功率做小点,毕竟也不是音量开到最大。
官方推荐的20W,是±25V供电下的最大额定功率,±30V最大可以30W功率,另外元件本身发热又几个W,所以实际给喇叭的功率没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EI57铁芯变压器,双12V/1.3A。

我用的那个变压器是±15v,电容滤波后大约±18V,然后我用了一对稳压芯片到±15V的。效果还可以,变压器有一点点振动,这个变压器不行,我也有个环牛,只是没有装机箱里,机箱螺丝也一直没有安装,随时在调整。最近又有了新的发现,已经打了板子,在纸板上搭建的电路测试的效果非常奈斯。

网友G(2025-03-22):
目测变压器功率3W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目测变压器功率3W

能听就行了。功率无所谓,10W和1W比音量大一倍,100W也就比1W音量大3倍

网友H:
以前玩过,不过比买的成本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