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低通滤波器性能差

楼主(2022-08-05):
这个2个低通滤波器都是为了滤除50Hz交流信号,后边是接adc采样。实际测试当交直流混合信号中的50Hz交流信号幅度变化的时候,adc采样的直流电压就会飘的很厉害。

请教,有没有性能更好的滤波电路设计。

@zyj9490 :不懂的太多了,我先学习下一下去吧
@yangxf1217 :波特图看明白吗?
@zyj9490 :好的,谢谢,这个理论关系是啥呢,我这个设定的有点高了确实。按照另外一个网友的办法,增加了电阻值初步测试效果会好点。
@zyj9490 :有效信号就是直流信号。几阶和有效带宽之间有啥关系呢。
@yangxf1217 :不考虑负载效应,要达到40DB的对50HZ的降低,低通带宽最大设定在5HZ以内。这是二阶低通。
@yangxf1217 :需要知道有效信号带宽,才能确定需要几阶低通滤波。
@yangxf1217 :只降了功率值,幅度平方的一半,也就是幅度的0.707倍,就是3DB降低。如你这样的电路,二个一阶电路组成二阶只能按12DB/倍频降低率降低。从15.9HZ开始降低,到50HZ,才降低13.2DB,折算成降低比是1.93分之一。
@zyj9490 :理论我只知道f=1/2PiRC 降低多少分贝是什么意思,全部消除不行吗,我现在加了3个低通滤波器了,按照上边公式算都是几Hz十几Hz
@yangxf1217 :50HZ要降低多少分贝,再选择什么架构,几阶低通即可。
@王栋春 :啥没明白,就是滤除交直流混合信号中的交流成分,目前的低通滤波器滤除不干净

网友A:
从你的表达来看,好像关心的是直流信号
50hz,可以低通和陷波。
这种频率真正合适的还是数字信号处理。
把单片机采集的数据发上来,我们帮你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表达来看,好像关心的是直流信号
50hz,可以低通和陷波。
这种频率真正合适的还是数字信号处理。

是的,要看直流分量的值,50Hz是我测试用的也可能是其它几十或者上百Hz的交流。数据我整理下发。

网友B:
用有源低通

网友C:
还是看看50Hz干扰是如何引入的。有的放矢,针对具体情况解决问题更好。

自己加的,没法从源头取消,只能滤除

网友D:
你这低通截至带宽7Hz左右,需要直流的话建议截至到0.5HZ.需要电阻都改为13k

好的,我试试

网友E:
ADC采样按20ms的倍数,求平均。比如,使用10KHz的速率采样200ms,求平均,50Hz干扰就会被抵消得差不多了。
当然,使用高阶的数字滤波(比如8阶低通或8阶带阻(也叫陷波))也是不错的。

也有不是50HZ的叠加交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表达来看,好像关心的是直流信号
50hz,可以低通和陷波。
这种频率真正合适的还是数字信号处理。

最上边那个是交流,开始是0.6V,后边是6V;
下边那几条都是直流,两种情况下直流的采样情况对比明显。

楼主:
有源低通会好些是吗?我找找。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上边那个是交流,开始是0.6V,后边是6V;
下边那几条都是直流,两种情况下直流的采样情况对比明显。
...

你这干扰不小。滤波器衰减才20db ,差不多衰减50HZ 十倍,叠加信号后有没有超过ADC 的输入动态范围?

网友F:
用定时器触发ADC 方法,设置100Hz 采样速率,用最近两次ADC 作为ADC结果输出,可以强烈抑制50HZ 干扰。前提是干扰加信号没超出ADC 输入的动态范围。

xch
@yangxf1217 :高频靠RC 滤波器可以滤除不少。如果需要靠数字滤波,则ADC采样频率必须大于等于干扰频率两倍
50Hz以上的也要滤除。

网友G:
直接fir or iir or fft

网友G:
不能上传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上边那个是交流,开始是0.6V,后边是6V;
下边那几条都是直流,两种情况下直流的采样情况对比明显。
...

你这是啥负载,是电机吗,感觉像突然电压被拉低一样。

电阻分压,然后进入运放放大,然后进入adc

网友G:
fir IIR FFT

@yangxf1217 :这个简单些,效果还可以
不会玩,太高级了。我就想整个简单的硬件电路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干扰不小。滤波器衰减才20db ,差不多衰减50HZ 十倍,叠加信号后有没有超过ADC 的输入动态范围?
...

请问,滤波器衰减20db是怎么算出来的,衰减50Hz10被意思是6V的交流滤波后变成0.6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干扰不小。滤波器衰减才20db ,差不多衰减50HZ 十倍,叠加信号后有没有超过ADC 的输入动态范围?
...

范围是没有超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滤波器衰减20db是怎么算出来的,衰减50Hz10被意思是6V的交流滤波后变成0.6V吗? ...

我没算,计算机算的。50HZ电压衰减10倍左右。

网友F:
这是啥软件,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滤波器衰减20db是怎么算出来的,衰减50Hz10被意思是6V的交流滤波后变成0.6V吗? ...

既然是强干扰,如果可以得到干扰源电压,可以换一种思路以毒攻毒用干扰抵消干扰。这样也可以大幅度减少滤波器压力。

干扰源是50Hz以上的0-100V交流电,不确定电压值,我那个图是自己用信号源加的,所以知道多少V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定时器触发ADC 方法,设置100Hz 采样速率,用最近两次ADC 作为ADC结果输出,可以强烈抑制50HZ 干扰。前提 ...

有没有比RC更高端的滤波电路,我这已经加了3个RC了,加1万个RC不知道有没有副作用,也懒得去实验,加太多感觉不合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比RC更高端的滤波电路,我这已经加了3个RC了,加1万个RC不知道有没有副作用,也懒得去实验,加太多 ...

得根据输出允许误差和干扰幅度设计滤波器。不是瞎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得根据输出允许误差和干扰幅度设计滤波器。不是瞎蒙

不是那个公式吗?f = 1/2Pirc  还有其它公式吗,怎么计算呢。干扰幅度就是0-100V,误差当然越高越好。

楼主:
麻烦,有推荐的型号吗?没找到啥合适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那个公式吗?f = 1/2Pirc  还有其它公式吗,怎么计算呢。干扰幅度就是0-100V,误差当然越高越好。 ...

100V /10 =10V ,还没超过ADC输入动态范围?信号还有1V 没叠加。你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V /10 =10V ,还没超过ADC输入动态范围?信号还有1V 没叠加。你确定?

100V后边有分压电阻,不会超的

网友H:
百度一个50Hz陷波器,RC滤波效果不是特别理想

网友I:
Q值可调:

网友G:
Active Filter: Butterworth
(3st order, 18 dB/octave, Lowpass)

谢谢,我还发现一个Sallen-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