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203 USBD连接不上电脑

楼主(2022-08-05):
用官方的USBD模拟自定义USB设备(CH372设备)例程 ,下载进ch32v203c8t6开发板,USB可以连接到电脑,下载到ch32v203f6p6的开发板后,USB却连接不上电脑,程序中芯片型号已经改了、

网友A:
程序不兼容吧,芯片型号都不一样。

是用的官方的通用例程,然后改了芯片型号,按理来说这一系列的应该都是兼容的

网友B:
两个芯片的型号都不一样

网友C:
芯片型号都不一样,程序不兼容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芯片的型号都不一样

是用的官方的通用例程,然后改了芯片型号,按理来说这一系列的应该都是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型号都不一样,程序不兼容把

是用的官方的通用例程,然后改了芯片型号,按理来说这一系列的应该都是兼容的

网友D:
您好,CH32V203F6P6仅有一个USBD,对应的引脚为(PA11、PA12),对应的例程为CH32V203 EVT下的USBD文件夹下的例程,注意不要用错接口或例程。此外,EVT例程中需要对ld文件,启动文件以及ch32v20x.h文件的宏定义进行修改,如下图。附件例程测试是没问题的,能正确识别到CH372设备,你可以参考一下。

CH32V203 USB.zip

网友E(2022-09-06):
需要修改部分代码

网友F:
引脚啊 存储容量啥的 不一定都能兼容的

网友G:
得需要修改代码

网友H:
请问什么叫做USBD设备啊

网友I:
引脚定义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J:
确认一下是否需要修改flash的大小

网友K:
这个明显是不兼容造成的嘛

楼主(2022-10-22):
引用 网友D:
您好,CH32V203F6P6仅有一个USBD,对应的引脚为(PA11、PA12),对应的例程为CH32V203 EVT下的USBD文件夹下 ...

已经可以了,谢谢

楼主:
发现是ld文件文件漏了没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不兼容吧,芯片型号都不一样。

可以兼容,需要改下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