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f072 作为i2c从机问题

楼主(2022-08-05):
hc32f072 用中断实现i2c从机,主机读取从机的数据,速率的话大概40几k,但是会隔一段时间会现一次读出来数据都是0xff,异常数据用示波器抓出来sda确实都是高电平,但在ack位从机会将sda拉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最近做从机的人很多啊

网友B:
很少做从机啊,不知道怎么个设计

网友C(2022-09-04):
说明时序还是有问题

网友D:
是不是时钟不稳定啊

网友E:
应答信号不对

网友F:
速度降下来还会出现这种现象吗

网友G:
需要接终端电阻吗

网友H:
没有错误码返回码

网友I:
有可能是IIC中断优先级的问题吗?

网友J(2022-10-16):
很少在设计中采用i2c做从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