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纹的要求怎么来的

楼主(2022-08-05):
CD, dc
通常来看,你们电路的纹波是怎么来做要求的呢?
现在我碰到的问题是:
DCDC没有看到纹波数据,供应商反馈:纹波取决于你用的电容,没有规范;
后端的负载器件datasheet,也没看到纹波要求,找供应商,供应商告诉我:你只要电压不超过我的电压工作范围就可以;
再看以往的项目,有些写着5%,有些写的3%,感觉好乱;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你们的纹波要求,是怎么定出来的?

以下图片来自网络,希望不会给大家带来疑惑

网友A:
电源的指标(公差范围、纹波……等)对于不同的应用电路性能可能关系不大,也可能至关重要。
前者按“常规”做即可;后者则需确定对电源的要求,并定出相应的规范。

下面这个案例应该能回答 LZ 的问题:
《六西格玛设计(DFSS)案例 —— 三角波发生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1709808-1-1.html

网友B:
一般地,对于电路来说,电源纹波越小越好,但纹波越小成本也越高。一般设计符合要求即可。
纯数字电路,电源纹波达到10%通常都不影响。
有模拟电路的,则纹波按技术要求来限制,比如高增益低噪声放大,24位ADC要求能稳定读到20位或以上,则最纹波要求就会很小,通常几个mV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