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IP6525,6503S SW波形这个样子,是倒灌了吗?

楼主(2022-08-05):
输入12V,输出5V.
本来想用buck芯片的,但是自己贴片机飞达不够了,电阻分压反馈有点不好搞。 于是采用车冲芯片代替,反正价格差不多。

最早采用IP6525T,SW上下尖峰吓人,加上疑似倒灌,换方案。。 于是采用6503S,今天贴上,上下尖峰到能接受了,但是倒灌依然存在。 (官方推荐的2.2nf+2R2吸收没上,看这个波形也没必要上了)

加上负载,波形就是正常的SW波形了,那段波浪就不存在了。 不加负载,大部分时间都在倒灌了啊,不过好在功耗倒没异常。

楼主:
补充:
IP6503频率是300K, 我配的22uh电感,选值应该是足够大了,就为了减少这些问题。 毕竟对电流要求不高。

楼主:
我又捋了捋,SW走线不到1CM,即便倒灌也不应该有这么高的电压,配合5/12理论占空比,周期不会那么大,肯定不是倒灌。

更像是上管周期性关闭,下管不停导通、关断产生的振荡波形。。 当电感能量释放完了,上管再开启,然后一轮循环。。   (不过想想也不对啊,下管关闭,上管不导通,SW应该是负压啊,这正压是咋回事啊)。

传说中的低负荷关闭节能?

网友A:
哪里倒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