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x-6.0 + mcc启动问题

楼主(2022-08-05):
我在64bit win10上安装mplabx6.0, 再在插件里面安装mcc, 建立工程(mcu--16f1936)然后启动mcc,居然没有出现配置项,进入到了MCC Content Manager Wizard,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这是正常的,在MCC Content Manager Wizard里面选择相应的MCC版本就可以了。后续再打开MCC就直接进MCC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