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18f4520的LIN bus 那位做过

楼主(2022-08-05):
在检索18F4520系列时发现它的串口支持LIN-bus那位做过硬件设计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有人用过吗

网友A:
要外接收发器芯片吧

网友B:
它里面只是个LIN controller, 外部需要再接个lin transiciver。。

网友C:
外接的接收端需要跟他型号一样的吗

网友A:
有相关的软件吗

网友B:
双方应该如何配置呢

网友D:
请问什么叫做lin_bus呢

网友D:
接收器的芯片是同型号的吗

网友E:
LIN收发器的硬件设置可以参考ATA663231的开发板,对于MCU来说很简单,把LIN收发器的TX/RX还有EN接到MCU就可以了。
MCU-LIN的软件在MCC里面可以直接生成代码。
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Appnotes/Atmel-9330-Devlopment-Board-ATA663254_Application-Note.pdf

网友F:
楼上这个方面的资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G(2022-09-10):
需要外接收发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