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样用KEIL烧录?

楼主(2022-08-05):
有谁知道STMF103生成HEX文件  怎样用KEIL烧录?

网友A:
直接连上仿真器,在线烧。用mdk没法离线烧。离线用st的工具。

网友B:
那用什么工具可以离线烧录呢

网友C(点评):
我做了一个离线烧录器

网友D:
没有用过keil啊

网友E:
没少写过这种文件

网友F:
我都是直接下载

网友D:
同求,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