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把数据存在main flash中要如何操作

楼主(2022-08-05):
把数据存在main flash中要如何操作

楼主:
我有一堆比较大的数据想存在flash中,但是info flash太小了,想存在main flash中。

楼主:
但是同样的程序在info flash中是可以正常写入的,在main flash中却不行了,单片机总是会reset。

楼主:
求问想把数据存在main flash中要如何操作?

网友A:
可以自己定义存的地址,还要改什么linker文件

网友B:
这两个是我擦除和写入flash的函数,在info flash内是可以正常执行的。但是在main flash里面调用会reset掉!

void FERASE(U16 address)
{
//_DINT();
U8 *Erase_address ;
Erase_address = (U8 *)address ;
FCTL1 = FWKEY + ERASE ;
FCTL3 = FWKEY ;
*Erase_address = 0 ;
FCTL1 = FWKEY ;
FCTL3 = FWKEY + LOCK ;
//_EINT();
}

void FWRITE(U16 address, U8* data,U16 length)
{
//_DINT();
U16 i ;
U8* Wr_Addr ;
Wr_Addr =(U8*)address ;

FCTL1 = FWKEY + WRT ; // Set WRT bit for write operation
FCTL3 = FWKEY ;
//while(FCTL3 & BUSY);
for(i=0;i<length;i++)
{
*Wr_Addr= data ;
Wr_Addr++ ;
}
FCTL1 = FWKEY ;
FCTL3 = FWKEY + LOCK ;
//while(FCTL3 & BUSY);
//_EINT();
}

网友B:
确保FLASH的目标写入地址没有被程序占用,程序占用FLASH的大小及范围可通过IAR option里生成MAP文件查看。

网友C:
确保目标地址有效,而不是空地址或保留地址,FLASH地址有错MCU会RESET.

网友D:
你想占用mainflash,怕是会影响你系统的稳定性的啊,我么用的时候都不会用mainflash 。。

网友E:
完全可以,本人就是那么用的

网友F:
但是你要注意范围和页大小

网友G:
最好做个页起始对齐,存没有这个问题,主要是擦除

网友H:
这个跟程序的执行顺序相关系的,你把相关数据写到程序存出去了吧?

网友G:
单片机的flash擦出的时候最小的擦除单位是sector的。

网友I:
信息存储区是按照sector擦除的,而程序flash是以扇区block为单位擦除的,,一擦除,你存储的信息自然就呗复位掉了。

网友J:
是不是数据保存超出范围了?

网友K:
芯片复位不一定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G:
info flash和main flash什么区别?

网友L:
这个Flash还需要link文件吗?

网友G:
这个地址可能存在问题,不要超出范围。

网友G:
不知道楼主使用的是什么处理器?

网友M:
会是读写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M:
main flash 在写操作的期间,是不允许任何读操作的,这时如果系统尝试读取下一条指令则会出错

网友N:
或者出现中断,会跳转到中断向量表

网友M:
也会出错

网友O:
所以需要进行特殊处理,ST有专门的例子

网友P(2023-03-01):
存片内flash,也是先存到sram中,后再写入flash。直接开个数组,存sram里就行

网友Q(2023-06-07):
STM32有写FLASH函数 调用相应的库函数

网友R:
在使用Flash作为数据存储介质时,应遵循规范和相关安全措施,避免数据丢失或错误。

网友S:
一般不建议用内部FLASH

网友T:
可,他自己在吗

网友U:
可以,要注意范围和页大小

网友V:
这会影响系统稳定性吧

网友W:
存到flash中的数组怎样读取出来?

网友X:
写入外部的SPI接口flash倒是可以。

网友Y:
sector擦除和block擦除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Z:
写入前,先要确保该扇区是已经擦除的,STM32内部FLASH都是按扇区擦除的,不同型号,扇区大小不同,有些型号,不同扇区的大小也不一样,看数据手册。擦除后写入,然后可以上锁。

网友AA:
自定义存的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AB:
一般过程是:Flash解锁->Flash擦除->Flash写入->Flash上锁,这些都可以使用库函数来完成

网友AC:
调用相应的FLASH函数就行

网友AD:
就是数据写入Flash问题

网友V:
这个不是有专门的操作flash的函数

网友AE:
为啥要存在info flash里啊?

网友AF:
写入地址是否有效啊

网友AG:
在STM32中,可以使用Flash作为数据存储介质,实现数据的永久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