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FLASH 无法完全擦除写入的数据,各位大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楼主(2022-08-05):
FLASH 无法完全擦除写入的数据,各位大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网友A:
按照手册里的要求不会啊

楼主:
但是确实有这种情况,反复烧写的情况下。

网友B:
是用工具烧写?

网友C:
还是用自擦写??

网友D:
本来厂家就有自留的部分吧

网友E:
每次不可擦除的部分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F:
只能是工具烧写了 自擦写肯定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G:
我觉得不会完全格掉flash的

网友H:
能看一下楼主的擦除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