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本质区别

楼主(2022-08-05):
INT0外部中断下降沿和低电平触发 有什么本质区别

网友A:
下降沿是一个点,低电平是一个时间段,需要一直触发中断的用电平,只在变化时触发一次的,用沿。

网友B:
下降沿触发是锁存中断信号——D触发器**的,意即:即使当时CPU来不及响应中断,外部中断信号撤消后,由于D触发器的**作用,消失的中断信号仍然有效,直到被响应并进入中断ISR,**的中断信号才会由硬件清除

网友C:
下降沿检测的是电平变化,高电平转低电平,
低电平检测的是只要低电平保持就是,
差异是,如果是采用下降沿检测外部中断,检测到高电平转低电平会中断,但是如果中断检测口一直保持低电平,则无法产生下次中断,需要等下次检测到高电平转低电平才会中断。
如果是采用低电平检测外部中断,检测到低电平会中断,但是如果中断检测口一直保持低电平,中断处理完成后,会继续产生下次中断,需要检测到高电平才会停止中断产生。。

网友D:
低电平触发是即时的,当外部中断信号撤消时,中断申请信号随之消失。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E:
如果在外部中断信号作用申请期间,CPU来不及响应此中断,那么有可能,这次中断申请就漏掉了

网友F:
显然下降沿触发不会漏掉短暂的中断申请信号。

楼主:
低电平触发是即时的,当外部中断信号撤消时,中断申请信号随之消失 很有道理

网友G:
低电平触发信号低电平宽度显然不能大于ISR响应执行时间,否则,当ISR完成,RETI退出中断时,将再次被低电平触发,如此反复响应中断

网友H:
他的名称就解释了区别

楼主:
哦,解释的好详细啊,多谢大家

网友I:
现在还是裸奔呢

网友J:
单片机资源的局限性注定不能跑功能强大的OS,但是一些微型的操作系统还是可以的。

网友J:
对,实在不行可以自己写一个只有自己需要的功能的操作系统,这样系统资源的占用就可以缩减到最小了。

网友I:
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就是绞尽脑汁想在单片机里面装操作系统呢?明明不合适,明明装了之后会好慢,可是还是要装

网友K:
没用过操作系统,只是做低端单片机家电控制板,只能围观。

网友J:
说白了,用途决定产品。什么操作系统不操作系统的,主要看用途决定。本着成本的考虑,不需要操作系统解决的尽量不要用。

网友I:
在目前的市场上,价格优势是王道,我们要尽量开发出物廉价美的产品。社会就是这样默默的进步的。

网友J:
操作系统跟底层驱动之间是怎么结合的,一直比较困惑。

网友G:
就是,价格决定一切。

网友L:
讲的有点过于粗暴直接了点吧,简单一点你做的东西有时候有些功能需要互相协调,如果没有操作系统会搞死你的,如果你做的功能都是独立的不会互相争夺资源互不影响,那就根本用不上操作系统,但这样的产品功能过于简单注定没什么用处。

网友F:
生成个对话框跟操作系统有什么关系。emWIN也没说非要有操作系统才能跑。lwIP也没说非要有操作系统才能跑。

网友I:
操作系统只是给消费者有高大尚的感觉

网友M:
能给客户这样的感觉也是卖点,也是产品价值的一部份。但是产品靠的还是最终的品质,感觉很容易失去。

网友N:
单片机只要多线程 程序合理,个人觉得单片机程序还是裸跑比较好。

网友K:
普通的MCU能装下OS就差不多耗尽资源了,还跑什么

网友O:
这个MCU需要一定的资源支持的

网友P:
经典的ucosii,移植一篇就有谱了。

网友Q:
移植不难,难得是熟练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