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为什么还需要列地址

楼主(2022-08-05):
nand flash读取以页为单位,那为什么还需要列地址

网友A:
按手册的说明操作即可。

楼主:
既然是整页读取,那只需要块地址和页地址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列地址(页内偏移地址)

楼主:
查了下手册,读取时是整页读取,但是先读到缓冲区BUF里,在BUF可以做页内偏移寻址。不知理解对不?

网友B:
页内的地址,还是要可以寻址的。

网友C:
读是页面,不过还可以按照字节或者位读吧。

网友D:
不知道啊。

网友E(2023-03-01):
如果没有的话,以实际的读写操作单位来判断是否为page或block

网友F(2024-05-06):
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

网友G:
高频变压器磁芯利用率高(与单端电路相比)、电源电压利用率高(与后面要叙述的半桥电路相比)、输出功率大、两管基极均为低电平,驱动电路简单。

网友H:
静态测试是通过使用直流电压表和负载电流计来分别测试电源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网友I: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J:
为了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K:
因此以更高的速度使用重型铣削钻头。

网友L: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M:
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

网友N:
电镀半孔可用于标准和高级PCB设计。

网友O:
共模电感对交流电流起着阻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