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52与CH554或者CH559程序兼容么?

楼主(2022-08-05):
请问一下,CH552与CH554或者CH559程序兼容么?就是用的库函数之类的是否都是一个呀?

网友A:
好像不能兼容吧

网友B:
您好,
CH552与CH554程序兼容。除了CH552没有USB主机,其他均可替换使用。
CH559与CH552/4程序不兼容。

网友C(2022-09-07):
得定义一下是什么程度的兼容

网友D:
CH552与CH554程序兼容

网友E:
CH552没有USB主机

网友F:
CH559与CH552/4相差比较大

网友G:
552和554差不多 和559差的比较多

网友H:
貌似库函数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