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63 VLCD引脚怎么处理

楼主(2022-08-05):
STM32L063 VLCD引脚怎么处理

楼主:
用其他IC驱动时,是可以接VDD的,但是这个型号没有用过,可以做个跳线啊,试试员

网友A:
VLCD引脚应该是LCD的供电端吧,应该接VDD就行吧

楼主:
这个VLCD是MCU上面的引脚也直接VDD相连接吗

网友B:
接VDD没错,不接可能有错~

网友C:
楼主你好,刚开始接触L0系列,没用LCD和USB,想问一下VLCD和VUSB怎么接?新手,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C:
VLCD和VUSB怎么接?

网友D:
接一个供电电压

网友E(2023-03-01):
直接接电容的是可以的

网友F(2024-05-06):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G:
当需要将单个模块板安装在另一个PCB的顶部

网友H: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

网友I:
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

网友J:
由于铜更难以磨削并且可能导致钻头断裂,

网友K: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

网友L: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M: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