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时钟周期应该是1/12us(大约83ns) 可以实现1us定时吗

楼主(2022-08-05):
79F166A采用内部12M时钟频率,不分频,时钟周期应该是1/12us(大约83ns)  可以实现1us定时吗  ?

楼主:
理论上 初值
  TL2= (65536-12)/256;
    TH2= (65536-12)%256;
但是实际测得的定时时间为2.41us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估计是中断服务程序的延迟导致的.

楼主:
再请教一下 还是12M内部时钟 不分频  _nop_() ;这条指令执行大约为90ns,我用逻辑分析仪测试 没有问题

楼主:
但是 P0_4 = 1;这条指令确执行了约250ns,这条指令的反汇编语句是 SETB     P0_4(0x80.4)     这不是单周期指令吗   不是也只要一个时钟周期90ns吗  为什么执行了250ns呢

网友B:
SETB     P0_4(0x80.4)  不是单周期指令  要3个时钟周期

网友B:
最高优先级勉强可以,但中断也基本不能干事了,

网友C:
中断也是需要响应时间的

网友D:
可以的 不过我估计精度不会太高

网友E:
如何确定需要占据几个指令周期呢

网友F:
一个时钟周期是多长时间啊

网友G:
这么频繁的定时 有必要吗

网友H:
每个指令执行时间如何计算呢

网友I:
如何引入逻辑分析仪呀

网友J(2022-10-07):
这样的话精度应该不是太高

网友K:
这可能是因为中断延时影响的吧

网友L(2023-07-26):
不太现实,指令的执行和中断的跳转都需要时间

网友M(2023-09-28):
理论上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