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请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8-12):
       1,被监控电流在安全范围之内的时候,C2两端的电压是0V。
       2,Imax(超过安全的电流)出现时,Q1发射极的电压U1e升高→Q1基极电流Ib1增加→Q1集电极电流Ic1变大→Uc1和Ub2一起升高→Ib2减小→Ic2减小,R6两端的电压降低,稳压管Z1截止,Q3集电极电流截止,R4两端电压消失,光电耦合器U1截止,C2两端电压从0V变成5V,这个5V电压送到后级电路,表示“超过安全范围的电流”出现了。

网友B(点评):
收到,我理解吸收一下,多谢坛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