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延时没起到作用

楼主(2022-08-05):
在使用CCS的过程中,我发现在有关于有软件延时的程序中会出现问题,感觉延时没起到作用

网友A:
让灯闪烁,使用delay函数(函数体内用两个for循环嵌套那种),这种延时就不会有效果,而用i=50000;   while(i--);这种才有效果

网友B:
即使这样你用do  while语句都不行

网友C:
用CCS编译出来以后完全没有显示,而以此相同的程序复制到IAR上编译,结果完全正确!

网友D:
可能是数据类型的原因的,记得在avrstudio 也不行的。

网友E:
可以在里面加nop__试试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更奇葩,所有延时都不起作用

网友F:
可能数据类型不对  建议加volatile修饰

网友G:
用定时器藕延时函数

网友H:
不要太相信编译器,另外你如果是固定参数的延时函数可能会被优化掉,因此你要用带参数的。

网友C:
有时候会奇怪的卡死在里边还

网友I:
被优化了吧

网友J:
CCS好像是开发Ti的单片机吧。

网友F:
楼主能详细说说不

网友K:
一般用两层到三层嵌套的延时  或者用hal_delay函数

网友L:
取决于你想延时多长时间呀

网友D:
延时很短的话 你也测量不出来呀

网友A:
想办法延时时间长一点 再试试

网友B:
有时候用库函数会发生死循环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D:
速度太快了吧

网友M(2023-03-01):
是不是开编译器优化了?

网友N(2024-05-11):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O: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

网友P: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Q: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

网友R:
电阻阻值大小则需根据元器件可承受电流大小而决定

网友S: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T: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U:
灌封之前需要使用抽空机进行天然脱泡和真空脱泡预处理

网友V:
当电压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的时候

网友W:
在低成本控制器内部有时候会没有钳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