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如何利用无线串口通信模块实现触摸屏与PLC间远距离通讯?

楼主(2022-08-06):
串口无线,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串口来进行设备间的无线通信,最普遍的应用是取代原来的有线的RS232RS485通信。而无线串口通信模块一般是由无线收发芯片和一个带串口的单片机组成,用户只要了解串口通信,不要了解复杂的无线通讯知识,就能完成无线通信的搭建。
如果想利用无线串口通信模块实现触摸屏与PLC间远距离通讯,第一步要先选好同时适配触摸屏和PLC的通信模块。比如我们要搭建威纶通触摸屏与两台S7-200Smart PLC的无线 PPI 通信,就需要选用适配威纶通触摸屏与S7-200Smart PLC接口、通讯协议的模块来完成通讯搭建。因为采用无线PPI协议响应速度快且不需要编程,只需要组态,所以采用PPI协议网络搭建本次无线通讯会更有优势。那么,我们就可以采用西门子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DTD434M,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通讯方案图如下:
接下来,我们简单梳理下本次无线通讯搭建需要用到的软硬件设备。
测试设备与参数
触摸屏:TK6071IQ × 1
● 200SMART型号:CPU SR20 × 2
无线通讯终端:欧美系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DTD434MC × 3
数据线:西门子PLC专用485线 × 1
触摸屏数据线:触摸屏专用Rs485数据线 × 1
主从关系:12
通讯接口:Rs485接口(两线制)
通讯参数:96008E1
供电:9-24VDC
传输距离:100米,500米,1KM3KM20KM
无线串口通信模块主要特征:
直接代替有线RS485方案,实现无线组网通讯;
全数字无线加密方式,保证数据安全可靠;
直流9~24V宽电源电压供电,平均工作电流小于50mA
通信接口:RS232/RS485
支持标准串口协议:Modbus RTU协议、PPI协议。
然后,我们给设备接线、设置参数后就可以正式开始通选测试。
接线方式:
1.触摸屏与无线设备的接线
第一步:将触摸屏专用Rs485数据线红色导线与DTD434MCA端口相连接;将触摸屏专用Rs485数据线黑色导线与DTD434MCB端口相连接
第二步:无线通讯终端设置开关中最后一位(K8-8)拨码开关向上
第三步:给无线通讯终端接入天线
第四步:全部接线结束后,给触摸屏与无线通讯终端供电
2.PLC与无线设备的接线
威纶通触摸屏实现PPI主站:
打开威纶通触摸屏12PPI例程.emtp”
系统参数设置;触摸屏画面制作;1号从站的I点设置;1号从站的Q点设置;2号从站的I点设置;2号从站的Q点设置。
西门子PLC实现PPI从站:
PLC参数设置;设置PLC地址(设置一台PLC地址设为1,另外一台PLC地址设为2。选择参数模块参数—485串口);CPU模式(选择:RUN,将程序下载到PLC里面)
无线通讯测试:
1. 触摸屏输出信号
通过触摸屏上面的按钮给1号从站Q点信号,看200SMART对应的Q点是否有亮,如果点亮,表示通讯正常。
2. PLC输入信号
通过外部给1号从站I点信号,看触摸屏对应的点是否有亮,如果点亮,表示通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