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EGGER Embedded Studio 下载Flash后的错误

楼主(2022-08-06):
因为Keil评估版编译有大小限制的问题,不得不使用其它的IDE,于是使用SEGGER Embedded Studio for ARM,芯片HC32F460KEUA,之前Keil下载更新调试都很正常,但是使用Embedded Studio后开始还可以没什么问题,但是昨天下载后,芯片无法启动,也不能再次下载,报错如下:
- Start of erasing sectors
-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15 (R15) while CPU is running
-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16 (XPSR) while CPU is running
-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13 (R13) while CPU is running
- ERROR: Timeout while preparing target, core does not stop. (PC = 0x00000000, XPSR = 0x00000000, SP = 0x00000000)!
- ERROR: Failed to initialize RAMCode
- Erasing range 0x00000000 - 0x00001FFF (  1 Sector, 8 KB)
-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20 (CFBP) while CPU is running
- ERROR: CPU is not halted
-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15 (R15) while CPU is running
-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16 (XPSR) while CPU is running
-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13 (R13) while CPU is running
- ERROR: Timeout while erasing sectors, core does not stop. (PC = 0x00000000, XPSR = 0x00000000, SP = 0x00000000)!
- ERROR: Failed to erase sectors.
- End of erasing sectors
- ERROR: Erase failed
- Start of restoring
- End of restoring
- ERROR: Failed to auto program target
更换芯片后,第一次下载可以通过,也可以正常执行,但是断电重启,问题依旧。

然后使用例子efm_simple下载到RAM中执行,程序总是在EFM_SectorErase处跑飞了。

网友A:
还没有用过segger的I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用过segger的IDE

试试吧,比Keil强多了。

楼主:
使用官方的在线编程器(HDSC ISP V2.08)把问题解决了。

首先:下拉BOOT0修改引导模式
然后:重新擦除flash,刷个简单的例子, 重启芯片后就可以继续使用JLINK下载和调试了。

后来找到是我程序中的问题,程序上电就跑飞了造成MCU无法停止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试吧,比Keil强多了。

是挺不错的,但是它没有微软雅黑这个字体,我就不用了。

网友C:
这个也是免费的开发工具吗

网友D:
都有哪些引导模式呢

网友E:
下错程序确实会让检测不到芯片,只能将芯片设置成内部程序启动才能正常下载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是免费的开发工具吗

对的,我们公司也有用这个芯片开发。

网友F:
flash的位置没有更改吗

网友G:
别用评估板了 改用其他版本啊

网友H:
用硬件方式回复出厂设置吧

网友I:
一般文件大小的上限是多少呢

网友J(2022-11-05):
这个是你的硬件问题吧。

网友K:
SEGGER Embedded Studio没有用过,直接keil下载不行吗

网友L:
选择contex-m4的芯片,这个可以实现。

网友M:
这个华大的芯片是怎么选择呢?

网友N:
没有用过,在哪个官网可以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