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LASH存储瞬间貌似出现强信号....

楼主(2022-08-06):
FLASH存储瞬间貌似出现强信号....

网友A:
检查程序有没有溢出之类

网友B:
这个可以检查下程序结构部分的吧。

网友C:
什么是存储强信号?

网友D:
flash存储的跟强信号的有啥关系的?

网友E:
是flash所使用的总线的电平信号不稳么?

网友F:
这个是什么Flash芯片?

网友G:
有没有溢出

网友H:
信号干扰会不会是电源的影响

网友I:
不影响存储器的读写就没有问题。

网友J:
瞬间的话有没有可能是程序瞬间跑飞然后导致的极小概率的软件引起的短路现象呢

网友F:
这种干扰信号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K:
什么叫强信号?看见闪电了?

网友L:
楼主,我早就跟你说过,语文这个学科很重要,你就是不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