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ROM跨页时是不是需要暂时关闭中断

楼主(2022-08-06):
ROM跨页时是不是需要暂时关闭中断

网友A:
跨页的时候,不能有中断,跨完再打开

楼主:
是不是只有ROM大于4K的芯片才会有ROM页寄存器

网友B:
只有4K ROM空间,不涉及到ROM跨页的问题吧

楼主:
想具体知道点翻页后中断有影响这方面

网友C:
其实你只需了解在ROM跨页时MCU内部会进行一些复杂的操作

网友D:
在这个过程中,关闭中断,跨页完成后,再打开中断即可.

网友E:
看看ICE66编译器里帮助文件吧

网友F:
好看MCU的页分配是如何设定的

网友G:
必须要暂时关闭中断

网友H:
在跨页操作的时候他的步骤是什么呢

网友I:
是的  需要暂时关闭中断

网友J:
页分配应该是固定的吧

网友K:
关闭中断,跨页完成后,再打开中断

网友L:
如果被打断了  是不是就直接失败了啊

网友M:
对,需要关掉中断

网友N(2022-10-07):
需要先关闭中断

网友O:
需要先关闭

网友P:
是的,关闭 翻页 再打开

网友Q(2023-07-26):
是需要关闭的

网友R(2023-09-28):
建议按照手册来进行相关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