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延时函数延时时间怎么算

楼主(2022-08-06):
28027,系统时钟60M,像这样的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32 count)
{
    while(count>0)
     {
       count--;
     }
}

网友A:
是不是系统时钟长度(1/60M)乘以计数值(count)

网友B:
这还要看你的count式存储在哪里的,读写这个变量可能也占用时钟周期

网友C:
调用这个延时函数的过程也会花费一些时间

网友D:
具体你可以看看调试过程生成的汇编程序

网友E:
在中断中检测按键,显然不合理,这叫严重的浪费。

网友F:
无法准确计算延时时间。
要精确定时,可以选择定时器。

网友G:
datasheet例程中有延时函数,是使用汇编写的,且定义为Ramfuncs,即在RAM中运行,执行的时间是可以用数周期的办法算出来的 。

网友E:
这种就别求精度了,能用就行。

网友H:
不如用systick做定时延时器。

网友I:
这种计算要看变异后的汇编怎么实现。

网友G:
所以不建议这种延时,这种用于不需要精确的那种可

网友E:
比如随意延长一下那种。

网友I:
正规的延时用定时器更好

网友J:
看编译后的汇编了

网友K:
9楼正解,用systick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L:
跟你用的主频有关

网友I:
系统时钟用的啥

网友M:
改用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