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5ms写完一个page吗?

楼主(2022-08-06):
24c512 e2rom, Self-Timed Write Cycle within 5 ms Maximum指5ms写完一个page吗?

楼主:
1个page有128byte,在5ms内可以写完?

楼主:
还是说写1个字节,最大5ms?

网友A:
你看datasheet的说明: Page Write: The 512-Kbit EEPROM is capable of 128-byte page writes.
其实可以理解成一次写入的buffer是128byte

网友B:
正如你的理解一样, 一次写入指令,5ms,可以将整个128bytebuffer中的数据全部写入..

网友C:
如果只写一个字节也是这么多

网友B:
版本已经更新了,你需要换一个新版

网友D(2022-09-10):
只写一个字节也是这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