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在编程的时候isp51软件有时候会提示通信连接超时或者报错误

楼主(2022-08-06):
我在用slab的isp模式烧写sh88f系列芯片,在编程的时候isp51软件有时候会提示通信连接超时或者报错误

网友A:
slab很容易坏吗?

网友B:
不会的,很好用

网友C:
嗯,然后呢

楼主:
直接拔掉slab重新插USB口,有时候一天内要重复上面的操作好几次,最好会出现拔掉之前指示灯是亮着再插上USB口的时候就发现slab的指示灯不亮了

网友B:
用万用表测测呢?

楼主:
SLAB的VDD GND阻抗为0欧

网友D:
通信连接的时候复位一下芯片

网友E:
slab的isp模式烧写88F2051A芯片,WIN7  64位系统兼容吗?

网友B:
会不会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F:
这个跟晶振有关系吗

网友G:
那也不能每次都复位吧

网友H:
这种烧写模式需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I:
这种情况用万用表测不太准确

网友J:
应该是可以兼容的

网友K:
有时候跟硬件接触也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L:
复位下芯片试试

网友M(2022-10-07):
是不是和晶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