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86串口的问题

楼主(2022-08-06):
用的是MA86L508.我用相同的程序,只是变化了这一部分,就可以通信了。我十分不理解如下图,只while下面哪一部分

网友A:
两个什么意思?

楼主:
就是用上面哪一个的程序就可以进串口中断,用下面哪一个就不行请问一下为什么

网友B:
我不知道。P15是不是改变了内部数据了,

网友C:
有可能是编译器优化造成的,你把优化改成0试试

楼主:
嗯,好的,那就先结贴了

网友D(2022-09-05):
没有看到while里边的代码啊

网友E:
是不是指针对应的地址不对了

网友F:
改变了内部的寄存器配置吗

网友G:
现在是什么优化等级啊

网友H:
可以对比一下二者的区别

网友I:
图呢?没有看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