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uart4与内部flash操作怎么会冲突

楼主(2022-08-06):
实现wifi远程升级功能,因此会用串口控制wifi模块,并且会执行内部flash的擦写。整个工程都是仿照IAP的示例写的,网上很多,就不多说了。第一次测试的时候wifi使用的USART2,无任何问题。等真正制版的时候换成了UART4接口,就出问题了。
     首先UART4本身是没问题的,串口和wifi模块都验证过了,但执行原来的远程升级程序是,先初始化UART4,再执行flash操作,执行到IAP_Init()->IAP_FlashErase()->HAL_FLASH_Unlock()函数就会出现异常,程序跳转到.s文件的这里,死掉

                B       .

                ENDP

                ALIGN
先执行flash操作,再执行UART4,不知道在哪里跳转的,最后还是会死到上边说的那里。这还仅仅是初始化,没有真正运行升级过程呢。换回UASRT2无任何问题,检查好多遍,看不出什么问题。

楼主:
可能引发了系统异常

网友A:
最好用仿真器跟踪定位问题

网友B:
先执行flash操作,再执行UART4,不知道在哪里跳转,那是哪里跳转了啊、、、

网友C:
系统异常有可能,可以重来一下试试

网友D:
注意下你所选芯片的确支持UART4

网友E:
IAP_Init()->IAP_FlashErase()->HAL_FLASH_Unlock()

网友F:
注意启动文件的正确性

网友G:
建议UART4自己用寄存器操作初始化,避免库的干扰。

网友H:
当时地震了吧

网友A:
内部冲突,没有遇到过

网友C:
说明芯片完整料号为宜
特别注意下启动文件、中断方面的问题

网友E:
这种就直接用串口2吧。反正有个能用的,正所谓:避恶扬善,扬长避短。

楼主:
谢谢大家,找到原因了。是我把串口4的中断函数给写错了,UART4写成了USART4,结果中断找不到函数跑丢了。

网友I:
强行征用了存储空间?

网友A:
没用过,远程不是WIFI吗

网友J:
这个怎么会冲突呢 是不是碰巧操作一个地址去了啊

网友E:
地址误操作吧

网友K:
UART4自己用寄存器操作初始化

网友L(2023-03-01):
在执行FLASH操作时会占用总线,串口的相应会被打断,在操作FLASH时最好不要去操作其他功能

网友M(2024-05-06):
如果防护与热设计欠佳

网友N:
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

网友O:
在板的边缘上照常制作整个电镀通孔。

网友P:
缩合型灌封硅胶由于固化过程有体积收缩一般不使用在模块电源的灌封中

网友Q:
然后焊接到更大的PCB上

网友R:
电路的结构类似于全桥式,只是把其中的两只开关管(T3、T4)换成了两只等值大电容C1、C2。

网友S:
通过对于PCB电路板边缘的孔或通孔做电镀石墨化

网友T:
脉冲变压器磁能被积累的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U:
在PCB组装过程中通常使用两种类型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