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单片机都支持jet1A的SWE单线仿真吗?比如SH79F083A

楼主(2022-08-06):
中颖单片机都支持jet1A的SWE单线仿真吗?比如SH79F083A

网友A:
用SH88F4051吧

网友B:
SWE单线仿真只是个未来发展计划,这些老片子都不支持jet1A的SWE单线仿真,只可用JTAG仿真。

网友C:
为何要仿真?直接就下程序进去跑了

网友D:
现在人工成本这么高,当然要用仿真效率高一些才行

网友E:
老片子了

网友F:
中颖从哪个系列开始支持单线调试?

网友G:
单线仿真还没有普及的吧

网友H:
单线仿真就是真的只用一根线吗

网友I:
这个芯片还是比较经典的

网友J:
单线仿真的优势是什么

网友K:
不知道是不是全系列的都支持

网友L:
第一次知道单线仿真这种方式

网友M:
什么时候出现的仿真模式啊

网友N:
还是头一次听说单线仿真

网友O(2022-10-07):
直接下程序进去跑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