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的161A的Timer2的捕捉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22-08-06):
中颖的161A的Timer2的捕捉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没找着,能用来测量方波的周期吗?

楼主:
如果可以实现的话,能否给出一些代码作为参考?

网友A:
当方波的周期较长时,采用捕捉功能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B:
如果周期较短,即频率较高,就不合适了。

网友C:
频率较高时用计数方式。

网友B:
对照datasheet上的说明进行配置

网友D:
配置寄存器到这种模式就行了

网友E:
配置定时器的寄存器就行了啊

网友F:
只是定时器的一个模式

网友G:
可以测量方波周期

网友H:
找个现成的demo吧

网友I:
上升沿捕捉还是下降沿捕捉

网友J:
配置定时器就行

网友K(2022-10-07):
看数据手册里应该有

网友L:
配置一下寄存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