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F407 EMAC remap=0的疑惑

楼主(2022-08-06):
最近使用407 64pin做网口,remap =1在开发板上实验没有问题(此方案全部使用官方例程修改,也在原例程上实验),在自己pcba上因为体积问题使用64pin 软件修改remap=0,出现收不到数据,因为自己pcba参考的开发板周边参数,以为自己的网变以及外围有问题,所以对开发板动手,硬件直接去掉不同脚位的跳线电阻,杜邦线连上,在开发板上还是不行,示波器测试RX口(开发板电阻R82,R81,R85)有一个25M的谐波在上面,下降沿很缓,所以在网口这边电源上并了个47uf钽电容(也就是L5,L4进入9162vdd那端),成功解决!在自己pcba上同样方法解决!
疑问:为什么remap为1的时候波形是好的,反之不行?可以排除修改后io后杜邦线拉线太长的问题,因为相信在自己pcb上走线很严谨,我推断是不是两组io口有差异,问题是解决了,心中有疑惑,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A:
没有用过

网友B:
remap=0 和  remap=1 脚位都不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map=0 和  remap=1 脚位都不同了吧

是的,我选的64pin,最开始不行,我是在开发板上飞线改成对应的io,我的疑惑是同等情况为什么两组io一个可以一个不行

网友B(点评):
和你实际接线有关啊 ,如果都一样,就没有必要设计remap了。